acer 5735 开机进不去桌面,老是重启。

楼主(2014-04-16):
请问 acer 5735 开机进不去桌面,老是重启,怎么回事??  重装系统进winpe也重启

网友A:
你会修笔记本不?b不会修就拿到店里 去  这个机子是电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会修笔记本不?b不会修就拿到店里 去  这个机子是电容坏了

是新手,那部分电容坏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新手,那部分电容坏了,请指教。谢谢

NEC大电容 CPU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大电容 CPU后面

这电容真够大的,经测量大电容短路,先换个试试。 高手,再次感谢!

网友:
nec就是垃圾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B:
手头上没有这大电容,要买,想着能不能并6个330uf代替

网友:
这个大电容常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没有这大电容,要买,想着能不能并6个330uf代替

可以的。用6个330并起来。NEC电容不好取更不好焊。用330好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用6个330并起来。NEC电容不好取更不好焊。用330好操作。

330uf电容好找,电容几伏的耐压值有没有要求呢? CPU电容的耐压值应该是多少呢?2.5V ,6.3V还是几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uf电容好找,电容几伏的耐压值有没有要求呢? CPU电容的耐压值应该是多少呢?2.5V ,6.3V还是几伏呢? ...

CPU背面用,一般都是2.5V的。

网友:
通病呀,,,好修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