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都正常待机风扇照转

楼主(2014-04-16):
我手里今天接到块华硕M5A78L的板子,是开机针那附近进水了,我用洗料水洗过晾干以后通上电发现风扇一直转检测卡没有复位!用螺丝刀点开启针就好了可以照常跑马还可以进系统,软关机和强制性关机都可以不过只要关上就是检测卡不跑吗风扇继续转!这是什么问题因为是进水所以桥也没有动呢!

网友:
点开机键看slp3信号跳变如果正常的还IO准好  迁移电脑时间刚修好一块这种故障的

网友:
查下绿线上的相关电路,肯定有一个原件一直拉低绿线

网友:
补充一下上面我说的那个板子装到机箱里插好线!就没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