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2D AMD芯片组 ATI独立显卡BIOS板号:K52DR MAIN BOARD REV:2.2

楼主(2014-04-16):
华硕K52D AMD ATI 独立显卡

网友:
试一下,看看乍样。

网友:
谢谢啦   和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2014-06-30):
好东西,大家要大力支持哦!!!

网友(2014-08-25):
我的机器不触发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貌似不触发和BIOS没关,这机器

网友(2014-10-17):
我的这个也不触发    下个试试

网友:
我这个也是不触发,我要不要下个试试呢?

网友:
我这个也是不触发,我要不要下个试试

网友(2015-01-10):
好啊好啊

网友:
上电1.2A,能用么

网友(2017-05-17):
我的华硕K52DR机子客户拿过来是暗屏让我换灯管,拆机换我的屏测试还是暗屏,排除灯管的问题;通电测高压板上保险时表笔滑了一下oVer 了,电流瞬间上到0.2左右,拆下主板短路待机芯片发烫,I/O旁边供电电容对地短了,想着应该是I/O挂了,从料板上拆了I/O测试不短路了,通电上机电流上到1.8左右黑屏,郁闷不知哪里还有问题?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2017-06-16):
我的是开机上去了,好像是有显示了,就是【】屏不亮,不知道是不是 BIOS的问题

网友(2017-08-13):
下载试试看  东西写的很详细

网友(2017-11-16):
谢谢分享经验。不过遇到过几次都不是这个电容问题。。

网友(2020-09-23):
坏的坏的,我刷了都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