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37DS30C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灭

楼主(2014-04-16):
康佳LC37DS30C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灭,然后隐约可以看见屏幕上有康佳字样,然后慢慢变黑,指示灯是绿灯,然后板子上的各项电压测的都正常,是不是逆变器坏了??

网友:
你先点下灯管 看是不是灯管 坏了  一般坏的烧 还有就是高压 还有 高压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