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里的陶瓷电容可以用涤纶电容更换么?

楼主(2014-04-16):
如图中黑色圈中的电容为右图中的蓝色电容,标示为103P
手边没有蓝色的这个型号的 可以用2图中右面的那种土黄色代替么?或者用涤纶电容(涤纶电容我有很多,各种型号的几乎上都有)多少型号的代替呢?

补充内容 (2014-4-19 09:57):
更换完之后一切都正常了  谢谢大家

网友:
耐压够就行

网友A:
我用一个涤纶电容 标示为123K 1000V  应该是0.12UF 1000V   可以替换么

网友(点评):
耐压足够但容值不对,厂家设计的参数不要随便改动,除非你明白设计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个涤纶电容 标示为123K 1000V  应该是0.12UF 1000V   可以替换么

恩 我再找一下合适的

网友B:
涤沦电容质量较好,可以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涤沦电容质量较好,可以采用。

恩 谢谢您,我刚刚换过试了下  果然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个涤纶电容 标示为123K 1000V  应该是0.12UF 1000V   可以替换么

完全可以,123K应该是0.012UF

网友:
这是电源开关管尖脉冲吸收的电容。耐压1000V~1500V之间,容量误差5~10%均可代换。

网友:
防浪涌电路...

网友:
耐压容量要在一定范围就行, 此处的电容容量决定频率,目的就是用于吸收特定频率下的突发脉冲,这个脉冲正是开关管和变压器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