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 广达BU1主板 维修记录

楼主(2014-04-16):
故障现象:不亮屏,
板号 ABU1MB观,
拿到板后,先检查了下外观,未发现少件现象,都一些是统货板。然后对各个电感打了一下对地二极体值,未发现有短路现象。通电,待机电流13MA,按下开机键,电流550MA.电流稍偏大,摸了一下北桥有点发烫。先不管这些,测了下各处的一些实际电压,待机电压5V.3.3V, 内存1.77V VTTREF0.89V ,桥1.5V.VTT1.05V正常,装上假负载,测了一下核心供电,时钟,复位,PGOK,换上真CPU,内后,开机电流860MA
不动了。后面就是咱的艰难的修复历程。其实结果说出来后,不值一提。
首先,用示波器测了一下ADS#,成功的抓住了一个下拉的跳变信号,接着又成功抓住LFRAME#信号,然后该到内存了,也抓住了SMBUS信号,以顺便测了下上面的数据信号,有波形。到了这里很高兴,下面该到显卡了,这片板是集成显卡,就找到LCD接口EDID信号,测量没有。
按照阿林老师讲的信号流程,理了下思路,下面该查北桥了。供电,基准电压,偏置,补偿电阻,时钟都正常。该不会是BIOS有问题吧,由于咱是实地学员,人太多,网络不行,就找个同型号的板子拆下BIOS代换,一番艰难的寻找未果。不得已,上诊断卡吧。咱不懂,买的诊断卡需要飞线。艰难的飞了9条线,结果上面显示一位数。真让人抓狂的。
到了这,听同学讲,应该是我的北桥有问题,结合到前面的大电流,它有些烫,就去蛮搞,先去加焊下,不行再更换,以搞了半天,照旧。到了这,没思路了搞不下去了。些菜
刚好老师放小电影,就看呗,看玩了,无聊,就闲着练抓波。不小心,探头放到内存条排阻上面,刚好上面没波,又测了另几个,有的有。有的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就把内存条换了个插槽,还是照旧,不死心。就把内存条连续插拔几次,再上电,惊喜呀,电流一直冲到1.2A又掉回到0.9A,,看到这个电流,知道显卡初始化功。同学搬来显示器,亮机。
总结一下,还是咱的修理经验不足。搞这个问题搞了一天。

网友:
怎么   后面的了

网友:
...我去啊  这也叫维修记录啊亲。。。

网友:
桥发烫后就没下文了。。

网友:
是没编辑好吗 最好配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