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4-04-16):
我换过芯片,两个MOS管,量1脚有7V左右,5脚有5V,但就是不工作,搞不懂,,,

网友:
2脚和4脚呢? 这个是驱动芯片,一般用于控制PWM供电的,不妨换个这个芯片再试试

网友:
你看看后级是不是短路! 看看Q3是不是导通的了

网友:
看Q3是否导通,6脚的反馈电阻,有没有问题,再就是7脚有没有断线

网友:
检查一下与6脚有关元器件,反馈出现问题会引起不工作

网友:
1脚有7V,证明升电路已经工作了,芯片应该起振了,检查有没有短路导致芯片保护输出。测试下管G极有没有电压,如果有,而且上管G极没有,那就肯定是保护了。

网友A:
7脚是芯片的开启脚有没有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是芯片的开启脚有没有查过

第7脚是开启脚吗?

网友:
一脚7v明显电压不对,正常的应该是12v,他是由稳压二极管d1经过一个0欧姆电阻通过c2电容自举过来的

网友:
也差不多,受控于三极管q3

网友:
检测反馈电路或者是芯片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