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BGA虚焊问题分析

楼主(2014-04-16):
1.         图片1焊接面使用高倍显微镜观察:锡面灰暗,空洞很多。请特别意红框位置
2. 锡面灰暗应是焊锡高温氧化的迹象。这里的锡面氧化应是在焊接时的高温影响后发生。发生的原因与植球与芯片焊面的虚焊有关,并且这种虚焊在焊接时无法得到改善。芯片植球时已存在异常,导致植球与芯片接触面未初步形成有效地IMC(红色框)。植球与芯片间的有虚焊现象。正常时植球后应该形成初步的焊点。
3. 空洞较多也说明植球与芯片焊接面存在异常情况的发生;
4. 根据材质及焊接结合力、拉力分析:良好的植球与芯片形成良好的IMC后,剥离芯片时大部分的芯片焊接面应被拉起脱落(各图片的蓝色框)。而且我们剥离的合格芯片产品的焊接面观察,在芯片剥离后确实也是100%脱落(见放大图4)。而有问题的芯片仅有四点拉脱(焊接后异常芯片剥离照片蓝色框
5.植球与PCB间形成了良好IMC,的(参见图片3中的紫色框体内)。整体移除锡球后看不到异常现象。

网友:
有个这样的放大镜飞线找焊盘那就方便了

网友:
楼主说了很多。而且还有图片解说,可惜小弟还是看不懂。能用白话文讲讲吗。感觉讲的有点官方

网友(点评):
就是说好多虚焊 在植球的时候 已经是注定会虚焊了

网友:
都用上显微镜了啊!

网友:
芯片上的晶体脱的多。

网友:
楼主可真专业啊,对BGA这么有研究呢

网友:
这显微镜那里卖的

网友:
这显微镜 给力啊 !

网友:
IMC系Intermetallic compound 之缩写,笔者将之译为”介面合金共化物”,可以简称“介金属”。
IMC广义上说是指某些金属相互紧密接触之介面间,会产生一种原子迁移互动的行为,组成一层类似合金的”化合物”,并可写出分子式。在焊接领域的狭义上是指铜锡、金锡、镍锡及银锡之间的共化物。其中尤以铜锡间之良性Cu6Sn5(Eta Phase)及恶性Cu3Sn(Epsilon Phase)最为常见,对焊锡性及焊点可靠度(即焊点强度)两者影响最大

网友:
这是摄像头吧 给力啊

网友:
在一般的常规下很容易出现此问题,如工厂级大量的工作【不可能百分之百】。而对于一般的维修而言是有充足的时间检查焊盘是否洁净,不洁净的焊盘是焊接最大的敌人,就是说你用世上最好的工具也不可能把 被没有处理好的焊盘和需要焊接的对象紧密的焊接在一起,所以说焊接时必须处理好焊盘和对接的器件表面处理,只有处理好了此项才能更好的焊接。

网友:
加汉对桥有没有,作用,多加汉一下。

网友:
氧化的话,用带锡的多烫一下,应该就可以解决吧

网友:
这个
显微镜要去哪弄
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