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19B360开不起了

楼主(2014-04-16):
前天突然关机开不起,过开一会儿开起过一会又自动关,今天彻底开不起了,显示器全卡口无螺丝好难拆,现在拆开了,哪位师傅会修啊?

补充内容 (2016-8-27 15:48):
换个新电源故障消失,果然是是电源问题,原装电源的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
最好,找其他电源板,驱动板试一下,用一会就关,电源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三星的显示器先刷程序试下啊有可能程序出现问题呢

网友:
三星机最好拆,估计你是新手,5V电压量了吗,这机修过很多没5V。

网友:
果断刷BIOS

网友B:
这板子问题太多了!也没什么修事!如果你是做维修的买一快也就20来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问题太多了!也没什么修事!如果你是做维修的买一快也就20来块!

20块?哪有卖?

网友:
显示器也有BIOS?如何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显示器先刷程序试下啊有可能程序出现问题呢

不开机了,怎么刷?

网友:
先刷下BIOS 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了,怎么刷?

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现在的菜鸟真多。这是SB系列, 不理SA系列。

网友B:
我只知道到我们这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到我们这有!

你在哪里啊?

网友:
快递一块给我呗。

网友:
刷一下驱动板程序,不行再看看主芯片是不是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