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电源boom了。

楼主(2014-04-16):
(图片)

网友:
可以用拆机就是图里的换上去吗?

网友:
完全可以的,没问题,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坏的

网友:
是不是有东西瞬间短路了啊!

网友:
初级EMI都爆,哈哈,直接拆来换

网友:
安规电容,随便一个装上去都可以

网友:
电源都爆成这样了哇?你是修什么东西会这样啊,那修的那个东西我估计也够呛了吧?我手上用的一款电源不错也不贵,说是能24小时短路,确实也做得不错,上次修显示器,马虎点屏套件到高压条的排线电源和地两边没有对应好地到电源电源到地去了,还好是用这款电源点的,不然真的就烧东西了,后面一插上就直接保护不输出了,开始还没有发现后面知道肯定是短路了一查妈呀12V都接地掉了不保护就板子坏咯

网友A:
真还没见过这火零进线小板烧坏的!还烧成这样,以前碰到过三相入户进线的零线被剪断,单相回路电压升高烧坏电源的,大电容都爆开盖了,但也没有烧坏一件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还没见过这火零进线小板烧坏的!还烧成这样,以前碰到过三相入户进线的零线被剪断,单相回路电压升高烧坏 ...

这种情况一般是  焊点 脱焊 接触不良导致烧糊的    显示器上面遇到几个了

网友:
没看懂怎么烧的这么历害

网友:
修到过这样的电源,山寨货有,品牌机很少

网友:
维修遇到这样情况是做令人高兴的事,简单,看似为题严重,其实很好修

网友:
已经换上,现在使用中没有问题。貌似400w

网友:
安规电容,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