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螺丝上撸扣了怎么办?

楼主(2014-04-16):
笔记本
螺丝上撸扣了,都拧成一个圆形的了,拿平口钳子也掐不到,一字螺丝刀也拧不下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笔记本

网友:
烙铁烫一下就掉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般是用烙铁紧贴着螺丝,让它把周围的胶融化,这样就可以了,但前提是,螺丝周围是胶壳,而且螺丝孔不要太小,不然的话那就破坏大了,方法自己多想下,问题总有更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
嘿嘿。楼上说的很对。但是烙铁不能接触太久

网友:
用强力AB胶,不过操作一定不小心。只需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