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顿,换硬盘还卡

楼主(2014-04-16):
今天店里收了一台电脑,东芝L532,蛮新的,用的时候发现顿卡,3秒卡一下那样,于是换了个硬盘重装了系统,故障依旧,有时系统还装不进,出错,温度也不高,不知道什麽问题了。。。
电脑卡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顺便把温度解决了,也许就好了!

网友:
笔记本就是坑。。。

网友A:
开ahci装个win7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A:
有时装不进系统,是不是BIOS有问题了,刷个BIOS

网友:
温度先解决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主板 硬盘芯片有问题了 检查SATA接口附近电路

网友(2014-12-20):
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2015-03-04):
BIOS设置,硬盘接口,就这2样

网友(2015-11-18):
你把主板拆出来看看CPU座后面是不是有NEC大电容,如果有直接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楼上的说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