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67 主板 维修 请教!

楼主(2014-04-16):
小弟有块R467主板 之前泼到过可乐 擦干后可以用了 用了2年不到 现在通电无反应 无法开机 电池也不能充电 拔掉电池 本本的电源灯也不亮 拆开查看 目测明显有“电容或电阻”烧毁迹象(具体位置和情况见附件图示)。请教各位高人 这块板子还能修吗?直接更换掉烧毁的部件即可吗?我是菜鸟(没有维修经验)!求助啊!

网友A:
如果你没有经验和设备,建议还是到专业的维修点去,运气好的话烧坏了的换掉就OK.运气不好的话烧一大串就没办法了。价格高了还不如换过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有经验和设备,建议还是到专业的维修点去,运气好的话烧坏了的换掉就OK.运气不好的话烧一大串就没 ...

好的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烧成这样 怕是没希望了

网友:
需要料板不我有

网友:
换板吧,修板很专业,又烧成这样看看图片谁知道那里坏

网友:
看样子好像中间层烧到了吧!

网友:
有设备 工具没?有条件可以修一下,先图纸对应的东西补上去打下阻值,最好仔细点查清楚还有没有哪里短路 不正常的 千万不敢没打值就上电,烧城这样估计很有可能别的地方都收到牵连了,但是你不试试就不知道,所以说修理也是有风险的,但是不修又不是,如果你觉得修理的价值还不如买新版子 那就知道要怎么做了

网友:
这板子修过好几回了吧。。。。CPU的NEC大电容都换成330了

网友:
看样子是烧透了,这得看人品了,烧透的部分内部线路少的话 能补起来,多的话就报废吧

网友:
估计是报废了   CPU旁边   板层肯定有线

网友:
能不能修得见了板子,附图看不出来的

网友:
一觉醒来居然有这么多好心人出主意,谢谢!
我看我还是送出去修修看算了,不行就换新版得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怜的板子啊,应该烧穿了

网友:
这个基本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