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y460掉电问题

楼主(2014-04-16):
这机器进什么都掉,进系统在输密码的那个界面就掉了。安全模式,   PE   一样的掉,风扇狂转。

补充内容 (2014-4-17 11:46):
这应该算是通病了  下次遇到同样问题的请注意了  故障就在开关板上   把开关板拆了就OK  是开关板的U2坏了  我还是看见论坛的一哥们贴得的启发  影响就是关上屏幕不会待机了  还好没动其它的  没有走弯路    顶一个

这个也加分 ??

网友:
没高手回答啊。。。

网友:
取掉显卡温控

网友:
换个CPU试试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个G450的,开机风扇一直转。不定时掉电。换显卡正常。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hm55 的机器 bios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散热问题先排除掉

网友:
风扇一直狂转

网友:
BIOS 有可能吗?试试,,

网友:
这种掉电的情况 1如果散热片没问题的话 看外设  2查温控保护电路,3取网卡晶振  对于我们技术有限的也只能这样

网友:
我来给你们带来好消息,此机已修复。。。。这应该算是通病了  下次遇到同样问题的请注意了  故障就在开关板上   把开关板拆了就OK  是开关板的U2坏了  我还是看见论坛的一哥们贴得的启发  影响就是关上屏幕不会待机了  还好没动其它的  没有走弯路    顶一个

网友:
U2是什么元件,是不是休眠开关

网友:
把开关板取了不要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