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机,看似很简单

楼主(2014-04-16):
今天下午接到一个中控机,故障现象,能看到有信号送到显示器,并且显示器指示灯为绿色。显示器都能看到背光,但是就是不显示内容,由于显示异常,用热风枪随便吹了一下北桥,故障依旧,然后看VGA对地阻值,红、绿、蓝为022.  测红、绿、蓝三根线任意为004(不是对地阻值)一般VGA对地为075,不知道022正常吗?行场阻值正常,现在我怀疑是北桥问题,但是阻值为022.有人遇见过没有,我想确定一下,再下手,现在故障现象为有信号输入到显示器,但是不现实内容,能看到显示器有背光。求思路。。。

网友A:
指示灯变绿说明行场正常,不确定可以把对地的下拉电阻取了再打撒,还有就是中间看有没有门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变绿说明行场正常,不确定可以把对地的下拉电阻取了再打撒,还有就是中间看有没有门电路了

没有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