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4-04-16):
大家修过这个型号没,显卡ATI4520,有换过显卡的没。我在想是交换,还是发显卡芯片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了?

网友:
换屏线试试,或者换个瓶,在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先换屏和屏线吧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LVDS有吗。集显的话可以测量下DREFSSCLK / DREFSSCLK#这对差分时钟对。

网友:
amd 双显卡的机器 考虑下那个lvds芯片 它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有用的

网友:
综上所述  建议多测试测量在下决定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屏花的,以为是显卡,后来换个屏好了

网友:
屏当然换过了,就是外接进系统有时候也报显卡驱动错误蓝屏,一开机内屏没反应,偶尔闪下白光,这个显卡芯片有点大,做的少,想请教一下大家,Z475是AMD系列四核的,全显卡的机器。大家伙没碰到过这个机器吗。因为想交换,没上BGA,风枪吹了一下没反应。一样的现象,现在的机器不像原来,加个热一般都没效果

网友:
刷BIOS啦…………

网友(点评):
BIOS刷过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