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用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4-04-16):
接到HP 4321s 用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一例。

拆开发现是广达给HP代工的。待机,0.01 触发0.05不动。用电池能开机判断单元和后继电路没有短路。

测量公共点0.几V 再测PQ3 G级 19v,这个应该不正常。这时候偷懒了,把下面的PQ11短接了,发现19v倒是过

来了,再触发还是一个吊样。到0.05就停住了。判断EC没有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搜acin 怎么没有,广达给HP代工,ACIN都不要了。呵呵。
直接去测EC 44脚OCP_IN_ADC 发现也是0v呢,问题终于表面化了。

HP 电源口是通过19V分压给EC的。这时候找到电源口7脚 开始跑电路了。

这板子真操蛋,太密集,丝网印名称这一堆那一堆。诅咒一遍。

直接找PQ13,找半天没有发现,这时候该跑电路神奇,刷子上场。一会后终于发现了,PD35和ADP-ID之间

断线了,打值PD35也只有30多欧,摘掉PD35 ,飞线连好,此机修复。!

网友A:
楼主,发个帖子至少把故障部分的电路图截图下来呀。你说的PD35我找半天都没有找到,你截图都没有截到

网友B:
替楼主传上
……似乎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个帖子至少把故障部分的电路图截图下来呀。你说的PD35我找半天都没有找到,你截图都没有截到

第二张图左下角  一个复合二极管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来得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替楼主传上
……似乎是通病了

好吧,我又out了。

网友:
PD35起什么作用? 不装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C:
楼主下维修思路再详细点就好了。OCP_IN_ADC是不是适配器插入信号?此机是先让EC工作,EC再去打开公共点。而OCP_IN_ADC正是EC要检测到的条件之一才发信号打开公共点。PD35是个双稳压二极管,摘掉它就可以了,不需再飞线连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下维修思路再详细点就好了。OCP_IN_ADC是不是适配器插入信号?此机是先让EC工作,EC再去打开公共点。而 ...

他的意思是断线了

网友:
厉害啊思路清晰技术娴熟。高手

网友:
赞一个,修的不错了,就是没把板子上的位置给发上来 不好找

网友:
这款是HP商务机,修的不多吧、

网友:
这个断线的通病 还真没遇到过。修的步骤很明确。

网友D:
又学到了,下次遇见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学到了,下次遇见直接秒杀

秒杀太快了吧

网友:
这感觉    难度不大

网友:
HP商务机?我自己正好有一块。不知道也是不是这样的原因。不过,我的外围电源包括电池都是一个样,不能正常。

网友E:
搞定没啊lz。。。。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定没啊lz。。。。
...没搞定发出来干什么

网友:
PD35这个双稳压二极管工作过程?

网友:
不错不错,我估计这类故障可以曾为通病,大家都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