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龙卷风电源待机5V只有3.3V,短接能启动有其余电压正常

楼主(2014-04-16):
一多彩DLP-370A电源不开机,但短接黑绿后能启动,测量紫色5V只有3.35V左右,绿色4.5左右,启动后其余各组电压均正常(除+5VSB还是只有3.35V外),顺紫色往前查,所连的电容换掉仍一样,请教是哪里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4-5-2 22:20):
光耦和431及开关管都换了,电容也拆了,无效,对地的大电阻是好的,测量431的第一脚调整脚为2.42V,短接2-3脚时紫色线电压变为1.2V左右,下一步思路在哪?

网友A:
稳压电路TL431及其电路元件、P421或817光耦

网友B:
稳压电路出问题了,重点查光耦和431

网友:
sb5v滤波电容需要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路TL431及其电路元件、P421或817光耦

查光耦第一脚为2.42V,第二脚为0,第三脚为2.14V,正常么?

网友(点评):
试减小431的调整脚的电阻阻值,看能否使电压升到2.5V

网友(点评):
分别测试R(1)和A(2脚)和R(1)和(SBV5)副电源正极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电路出问题了,重点查光耦和431

光耦和431都换了,无效,待机的7500上12脚为8.7V,启动后为11.01V,滤波电容换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光耦第一脚为2.42V,第二脚为0,第三脚为2.14V,正常么?

分别测试R(1)和A(2脚)和R(1)和(SBV5)副电源正极的电阻

网友:
换+5VSB滤波电容查看输出端有稳压管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