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一触发就不断掉电重启,诊断卡不跑码

楼主(2014-04-16):
一技嘉H61MA-D2V的板子,可以触发,但是一触发风扇转一下就马上掉电然后又重启,裸板测试也一样,拔掉小四拼也一样,刷过BIOS也无果,没有头绪了。我是新手,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这块主板我遇到过是刷BIOS好了的!

网友:
昨天收到一块一样的,刷BIOS好了,但是不上独显没有显示,正在努力查原因

网友(2014-08-21):
重新找个bios刷一下,不行测一下IO的跳变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