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30TG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4-16):
4830TG 按开关,指示灯亮,但不开机,电流为0。
测EC工作条件都正常,按开关32P有跳变,但117p,电压为1.6V,没有跳变,正常应该为3.3V,按开关时变为0V.此信号直接进南桥。结果查南桥3VALW_PCH电压为0.6V ,不正常,再查Q42 3P控制电压为2V,
此电压应该为5v,,再查r680 电阻变大,换后,开关正常

网友:
顶!
再结合图纸给大家讲解下就更好了。
光文字记录的只能给修同样机子的一个经验。
图文解说可以让大家学习维修思路。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太牛 了  阻值增大都能查出来 学习了

网友:
HAO ,.,.这个好,直接查南桥 供电

网友:
为啥灯亮了电流为0呢。。。

网友:
*脏话*没有图 不知道在说什么神

网友(2016-12-27):
117p是pm_pwrbtn#吧,信号写出来再结合图片,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