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的GTX460花屏!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04-16):
两个月前自用的GTX460使用中出现花屏后显卡风扇狂响死机,重启后自检界面不花但字有点发虚。但是到双系统选择菜单又出现不连续横条花屏,重启了几次后自己就完全正常了,跑圈圈一个小时都能稳,过了二十多天又出现这个问题。这次把显卡折开按压显存,在操作过程中按压确实会有变化,在系统选择菜单不会花了,但进系统还是花,再按同一地方无效,有随机性,感觉是按压的时候影响了板子。就这样随机的过程中不知道怎么又好了,又正常的用了二十多天,前天又出现了。花屏不严重的时候DOS下是不花,进安全模式也不会花,正常进系统会花屏。严重的时候就在系统选择菜单就开始花,但是故障无规律很随机。不严重的时候能进XP,WIN7会出现无法识别,变成16位色。这个问题是GPU虚焊了还是显存的问题呢?或者是供电部分的问题?请教下各位,谢谢了!

网友:
借用下别人的图,情况很相似

网友:
把显卡和gpu都吹一遍吧,应该能解决

网友:
先焊GPU。。。。不行 就 没意义 弄了

网友:
显存虚焊  加焊就好

网友:
显存的问题,先吹显存看看还花不?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这个今天还没吹.又上机测了下,发现供电电路部分温度很高,用小风扇加强散热后情况有好转.能进XP了.也不怎么花,但运行GPU-Z就会死机.看了下GPU的温度在待机的时候也比原来高十多度.高负载也会死机.

网友:
还有这个吹一般是用多少度合适呢?新手不好意思

网友A:
刚才发现显卡背面的电源芯片NCP5395T温度很高,开机几秒就烫手了。这个有问题会造成花屏和死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发现显卡背面的电源芯片NCP5395T温度很高,开机几秒就烫手了。这个有问题会造成花屏和死机吗?

一般电源芯片烫手总是不正常吧!

网友:
依我看,先换电源芯片,不行吹GPU

网友:
应该是GPU虚焊了,上BGA

网友:
今天电源芯片到了,换上一试还是一样的,那个芯片真的就是那么高温度不过后来继续按压显存的时候,怀疑是最左边那个显存有问题,直接按住启动居然能进WIN7了,过后拷机也正常了,估计有可能是这个。等下次再出问题就先吹它

网友:
越修越坏的路过 修好 又修坏的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