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p1010,放电很快,不能充电,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4-16):
现象是放电很快,待机不到一天就完了,放完后充不进去,在插着充电器的情况下,撬开电路板上的电池接口,再重新扣下去,这样就可以开始充电,求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p1010 3级维修.pdf

p1010三级维修

网友:
先刷个机吧。有没有电源,看一下待机电流

网友:
我是觉得耗电快和系统有关,但是充电充不上可能是硬件问题,我买了一个电池换上,效果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