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供电问题,敲盘修复

楼主(2014-04-16):
西数80G黑盘,客户公司电脑用,有数据。据客户说正常关机,第二天进不了系统。拿到手上电很明显有敲盘声,心想应该难搞了(本人没专门学过数据恢复,只学了笔记本维修),硬着头皮上吧。开盘又不会只能先检测板子,上电后发现敲盘5秒左右电机就停转了,拆下板子上电测连接硬盘的金手指电压不稳定(4个脚电压都在跳动),直接相连的供电芯片L6283,直接更换,通电。问题解决!硬盘修复,数据完整。顺便说下这芯片下面有一块接地,挺难吹下来的。  感谢论坛的帮助,把经验发上来大家分享,也希望各位师傅们有好的经验多多分享!

网友:
呵呵楼主果然有胆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知道螃蟹可以吃的,这就提醒了大家并不是敲盘就要开盘

网友:
现在修硬盘电路板的已经很少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谢谢分享

zhoufude -4

网友:
以前还真没测过电压,都是用橡皮把金手指擦亮,,不过这样目前没有擦好的,

网友:
电机驱动芯片引起的敲盘很少见。

网友:
这个给力的,还真的打破开盘常规

网友:
牛啊 没学过硬盘这都难搞好

网友: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有几个敲盘的,什么时候试试

网友:
mmmmmmmmmmmm

zhoufude -8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这也有很多这种硬盘不通电 闲了也拆了试试修修

网友:
楼主好样的,谢谢分享,又长见识了。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硬盘的金手指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硬盘的金手指接触不良

要是接触不良,那裸板测电压有跳变怎么解释

网友C:
不知楼主报了多少钱

网友:
这个药以数据恢复的价格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报了多少钱

不会开盘,只是想试一试,所以只报价300

网友:
但如果弄挂了数据丢失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接触不良,那裸板测电压有跳变怎么解释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的这块是ic问题,我碰到过金手指接触不良而导致电压跳变的,
只是提个醒,并不是说你这块就是。检修毕竟要从容易的地方开始。
如果裸板电压跳,有可能ic坏,也可能周边元件坏、开焊、固件等情况,我也碰到过。楼主运气不错,换ic一下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报了多少钱

哈哈兄弟现在在那做呀

网友:
电机驱动芯片引起的敲盘没见过   只是给我们误判那个声音

网友:
哎,不啥本事,每次都是直接换板子

网友:
呵呵,楼主真强大,这都行

网友:
这个盘其实加爆一下驱动芯片应该可以好,我遇到过几个这情况

网友D:
马达驱动供电本身就是波形,就是跳的,你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达驱动供电本身就是波形,就是跳的,你碰上了!

不会吧,修好开机测一直是3.6V啊

网友:
试过处理金手指好的

网友:
以后遇到敲盘的   还真的要 好好测测电路

网友:
楼主胆识过人。学习了。不过现在我也有这么一个盘,我试试。谢谢楼分享!!

网友:
楼住真厉害   一般这样我 都以为磁头坏了      学习了

网友:
直接换办板,换rom更方便

网友:
楼主这种现象非常少见

网友:
CHANGE PCB AND TRY

网友(2014-05-26):
WD 坏这芯片还真不少。。 芯片中间接地点面积很多是有点难拆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