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36 h55的主板 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4-04-16):
手上有块V星的板子,问题是不上电, rtcrst#电压为0.5v去掉rtcrst线路上的电容,电压还是0.5v左右,去掉图中红圆圈的o欧电阻,电压为3.3v ,问下各位大神是不是桥有问题拉低了rtcrst? 新手不敢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求告知   。

补充内容 (2014-4-18 09:03):
问题已经修好,RCTRST#线路上过孔漏电造成RCTRST#电压被拉低。

网友A:
RTCRST#也有控制Q84,可以考虑下Q84拉低RTCRST#,仔细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RST#也有控制Q84,可以考虑下Q84拉低RTCRST#,仔细判断,。

谢谢你,好像是有个q84 控制开启3vsb ,如果确认没坏是不是就确认桥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CRST#也有控制Q84,可以考虑下Q84拉低RTCRST#,仔细判断,。

搞定了,是通往rtcrst# 通往桥的线路上过孔漏电。。。V星太垃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是通往rtcrst# 通往桥的线路上过孔漏电。。。V星太垃圾了

飞线解决的,还是把孔戳了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解决的,还是把孔戳了几下?

9v电池触了几下。。

网友C:
高手啊 漏电都可以这样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 漏电都可以这样触吗?

我是新手。。 才学2个月,乱搞,听说过孔不通可以这样触,漏电。。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 才学2个月,乱搞,听说过孔不通可以这样触,漏电。。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

哦  我以为你经常这样搞呢

网友:
虽然楼主问题解决了,但是我这问题来了,可能了半天没看懂楼主说的零偶电阻是哪一个

网友:
看电路图就知道设计好渣渣的样子,1,2针之间连着一个零偶电阻,还要跳线搞毛啊?放个屁也脱裤子?

网友:
这种方法 第一次听说 ?  具体怎么搞?求解

网友D:
你的应该是7636 1.0的板吧,HM55桥的问题好多,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应急方案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469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应该是7636 1.0的板吧,HM55桥的问题好多,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应急方案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 ...

谢谢你,问题已经搞定了,RTCRST# 线路过孔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