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神舟HF20WD 显示不全 一半绿色

楼主(2014-04-16):
显示器现象:
              1. 显示不全一半绿色。整体显示也偏绿。
              2. 开10分钟左右会自动没显示。然后又会显示神舟LOGO。之后就不显示了。电源指示灯变红色。开按开关按键有时可以打开。有时必须要断开220V在接上就可以显示。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把、更换了电源板,现象还是一样。多试了几下 指示灯变蓝色但是没显示了。
怎么修,大神支支招。
上图片:

网友A:
半屏显示正常,这个神舟的应该是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这个还是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才能确定问题 吧,这样盲目的换也不是个事呀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确定一下,应该是屏的故障。

网友C:
这屏要修好,难度很高。一是屏板上的主芯片坏,二是屏上软排线与玻板上软排线上的行场IC,就是那小条状,象金属条那东西坏。就是厂方也没法。

网友D:
没遇到过这问题啊,,
找个驱动板,看看是屏幕还是驱动板问题,,
电容没有坏的吗,,

网友:
果断退给客户,已无修复之可能,除非换屏

网友E:
楼主你换电源板干嘛   电压都有了   你还换

网友:
刷驱动板程序

网友:
估计还是屏的问题啊,驱动板要不刷个程序?

网友:
换屏哇了 没就了

网友F:
肯定是驱动板的主芯片 工作不良了,你要有技术的话就加焊一下芯片,没技术的话直接上点屏套件吧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下看看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先换驱动板,不行就是屏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

网友G:
大家给你支招 弄没弄好 也得给大家个交代啊

网友:
老板屏坏了 。。。。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屏上还有条竖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屏显示正常,这个神舟的应该是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想着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才能确定问题 吧,这样盲目的换也不是个事呀

嗯,。搞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屏要修好,难度很高。一是屏板上的主芯片坏,二是屏上软排线与玻板上软排线上的行场IC,就是那小条状,象 ...

真是屏坏了 那就没得修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遇到过这问题啊,,
找个驱动板,看看是屏幕还是驱动板问题,,
电容没有坏的吗,,

目测没有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换电源板干嘛   电压都有了   你还换

汗。经验不足呀,,看着像之前那种屏电容爆,高压问题的现象一样,就直接改了通用高压板,。,后来 后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驱动板的主芯片 工作不良了,你要有技术的话就加焊一下芯片,没技术的话直接上点屏套件吧

估计搞不定。。

网友:
还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给你支招 弄没弄好 也得给大家个交代啊

还没修好。。

网友:
一般这个情况屏坏的几率大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试,不行就是屏电路部分问题

网友D:
驱动板上门是不是两颗芯片,,有一个芯片是无引脚封装的,一个是有引脚,,的,

网友:
图片很清楚,屏坏的概率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上门是不是两颗芯片,,有一个芯片是无引脚封装的,一个是有引脚,,的,

我晚点看看、

网友A:
我昨天没看好你是可以看到开始菜单所以你可以拆下根据屏型号刷下驱动。。

网友:
屏上显示桌面完全,之时错位,驱动板问题,别考虑屏有问题,自动开关机,更说明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画面显示全 驱动板坏 面大

网友:
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不行的话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没看好你是可以看到开始菜单所以你可以拆下根据屏型号刷下驱动。。

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我现在用通用的驱动板试了 能正常的显示了

网友:
换存用户数据的存储器  就是24cxx那个,一定好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 确定问题是驱动板了。用通用的驱动板现在能正常的显示了.

网友:
请楼主给个交代

网友:
请问LZ确认是什么问题没?是不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