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维修求解

楼主(2014-04-16):
机器故障是使用时间一长就直接关机 看通病应该背面的NEC电容问题  刚开始换六个330UF的电容开机跑0.5A左右 不显示 卸掉四个剩下两 侥幸的心态试了下可以开机 但是故障依旧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不应该是电容问题,是过热导致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