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认不到电池

楼主(2014-04-16):
12年的1466,进水,现在故障是进系统不认电池。换过电池和充电芯片,接电源开机正常,电池开不了机。现在没有思路,恳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顺便说下啊,开机后拿掉电源,能保持一会儿,个人感觉是电流不够,如果不接屏,风扇一直会转,不掉电,一接屏,大概3秒后关机,换过充电芯片后有30A的充电电流,但就是认不到电池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可以试试查查EC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EC会影响到电池充电,特别是apple

网友:
这种只能看图 充放电 电路

网友:
先查EC吧  如果需要我帮忙  可以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