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公共点短路,拆了电容还短路,累,烧鸡又不敢烧怕坏桥!

楼主(2014-04-16):
联想SL400集成显卡机子点位和图纸都在论坛找到的
刚拿到手的时候,接直流电源,1.9A大电流保护,心想肯定是容易的事,报250元不算高了,说板子问
题慢慢检查打发客户走了。
拆机拆了个吧小时IBM的难拆啊,螺丝多
联想SL400公共点短路,AC_BAT_SYS 为公共点拆了很多电容都没有见不短路,直连芯片也拆过,拆了
还短,郁闷中,
刚开始
这里是上家修过所以断开F4600 发现2脚不短路1脚还短路,证明跟AC_BAT_LCD_R这个信号无关系
只是AC_BAT_SYS这个信号短路,现在马上开始查这个信号到的地方拆东西,用最笨的方法,
拆了相连的电容除了C8808   CE8800  CE8801这三个还没有拆,芯片Q8200拆了另外U8100和U8101也拆过,想问下高手门有何指教....公共点短路本来是件小问题..因为本人菜所以都想搞清楚

网友:
烧吧。。。大胆点,何必弄的这么累了...

网友:
烧鸡吧,兄弟,烧鸡没那么危险的,反而快而准确

网友:
楼主烧鸡的电压不用太高,12V以下足够了

网友:
建议使用烧鸡大法。最好限流2A 以防万一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么元件你要拆到什么时候呀,烧鸡是不错的,注意电流电压开始都调小一些,到目前为止还未因为烧鸡而出现过失的

网友:
直接烧鸡打发搞的快啊

网友:
低调小电流,高调好处理。

网友:
烧鸡大法解你忧

网友:
公供电短路应该好搞吧 所有PWM 上管 和电容 这种公供电短路基本都是MOS管跟电容坏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台DELL  I7的机子也是公供电短路 而且是CPU集显供电 短修好之后花屏,因为上管短路 把CPU集显烧了 开机花屏 禁用集显就正常

网友:
看下个电感对地有墨有19V一样阻值。就怕上管击穿,烧成费板了。没有用10V烧,上楼主都不说了。19V一般不烧为好。

网友:
烧鸡有危险,你不会慢点上电压?

网友:
一般cpu上管容易被击穿,你看一下,不行再找其他的上管

网友:
烧鸡有危险

网友:
电压高怕烧坏,你不会调低点?调到2v-5v左右试试,既能感觉出发热来还烫不到自己。。。

网友:
烧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电压的幅度。

网友:
烧鸡烧没事

网友:
低电压大电流烧鸡

网友:
2V 从低电流  往上走 不一下子大电流 不会烧坏芯片的

网友:
多谢各位那么踊跃回答我的问题,今天做完手头上的东西拉网线之类的,就坐下来研究了一下吧昨天没有拆的那仨电容拆了果然就不短路了。。神啊。。。一开始还想得那么复杂,凡事要从简单那里开始想,谢谢!

网友:
就是那个CE8801坏了,其他都是好的,*脏话*,一个鸟电容找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