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电池可开机,外接电源掉电

楼主(2014-04-16):
今天接一同行拿来的联想G455,一看就是显卡坏,烤显卡后,插电源正常亮机,高高兴兴装机,靠,电源上到0.03就掉电,拆机,查公共主电,18.98V正常,3V,5V也正常,当按下开关键,3V 5V同时被拉低到1.5V的2.5V.公共主电也同时被拉到13.02V,装电池开机正常,现无思路,求DX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
这是典型的3V 5V滤波不良,直接换3V 5V滤波电容试试,我好像以前修道过。。。

网友:
重点查保护隔离电路,这现像是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找图纸,先检查适配器接口到公共点之间的隔离电路

网友:
有没有哪里腐蚀的地方啊

网友:
怕不可能吧 怎么会连3V 5V都能拉低 这种么公供点都拉低 也太离普了

网友:
你用电池正常 用电源就拉低 除短路外 不可能拉低 公供电拉低不直接烧掉了么

网友:
公共点短没有,阻值正常不

网友:
你可以先试试换掉3/5V芯片和滤波电容,最好连上下管一起换,怕的就是芯片不良,电池电压低,适配器电源高了,电压一高芯片就不良了。

网友:
这问题不好查,应该是保护隔离

网友:
保隔G级问题。不饱和导通了。高电平。看相连的元件把。

网友:
裸板还是这样吗?这种掉电像是哪短路,查查是不是哪没装好。

网友:
是不是电池充电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在3V 5V 或者此后级  不可能在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