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85GTM-E45(MS-7549 VER1.4)没有复位维修

楼主(2014-04-17):
V星785GTME45(MS-7549 VER1.4)没有复位维修
主板型号:MS  785GTME45
版本号:MS-7549 VER1.4
故障现象:不跑码  复位灯不亮
测试说明:平时为方便测试二极体值,所以把红黑表笔对调,下面看到的数据为负数,实为正数,请注意。
维修过程:
上个全板图

首先根据故障现象分析,不跑码和没有复位说明主板有一路或多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量几个主要供电点没有短路,该板为AMDRS780,根据上电时序内存-桥-CPU,上电首先测试内存供电0.72V,电压偏低

接着测试桥供电0.03V

再测试CPU供电0.04V

根据以上测试结果分析,故障明显是由于内存供电偏低引起的其它电压不正常,从而造成主板不跑码。
知道了问题所在那就好办了,马上到基地下载图纸,找到了一份线路相似的MS-7549 VER1.1图纸,打开查找内存供电部分
内存供电VCC_DDR受控于U2(UP6103S8),查UP6103S8的工作条件,5VCC11.71V

1BOOT12.31V

7Vref(基准电压)0.92V

电压明显不对!查图纸这个7Vref是由1_8VREF经过R432K限流电阻得到的,正常应该为1.8V,追查1_8VREF的来源
1_8VREFU18(UP6261)VCC_5SB转换成1.2V1.25V1.8V基准电压
一看到这个UP6261就笑了,这个是V星向我们送钱来了,果断把它更换掉。上电再测量,UP6103S87Vref(基准电压)2V,也算正常

内存供电2V

桥供电1.2V

CPU供电1.31V

再看测试卡已经跑码了
测试了10多分钟OK,此板修复。
分数不多,大家送点分给我吧。

网友:
分析思路清晰

网友(2014-11-15):
楼主技术高超,分析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不错,V星板很多小元件容易坏

网友(2015-08-12):
UP6261损坏在这里应该是本身7脚对地二极管档体阻值偏低短路,VCC_5SB在这里只是这个芯片的主供电电压之一。

网友:
这个芯片也修过好几次了 通病啊

网友:
图上,只有U19没有看到U18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芯片通病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分析的很明确!高手

网友:
这块板经常烧UP6261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张这样的板子没搞定 早看到这贴就好了

网友:
哈哈这个UP6261进的少出的太多,工作压力大

网友:
分析思路清晰  ,,,学习了,,,,收藏

网友A:
不知道算不算通病。不过真没图纸参考的话,估计难找,

网友:
这种芯片坏的多,UP6262也经常有坏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一看就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算不算通病。不过真没图纸参考的话,估计难找,

V星品牌系列主板不出内存供电,一般都是UP6261 型号8脚芯片损坏多。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很值 得学习

网友:
还是要有图纸,没有图纸炮仙也是麻烦。

网友:
楼上的都说得好啊,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学习了,楼主给力啊

网友:
分析思路,文字配图,看着就是爽!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
竟然有这么多电压都没有出来啊

网友:
修的不错 一步步把维修过程写下来  适合新手

网友:
不错  实用  适合新手 顺便偷点分

网友:
楼主,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故障是有复位不跑码。量了各大供电都正常,时钟有0.4V,PCIA15脚有3.3V,B16脚有1.6V。电压都正常啊,就是不跑码。

网友B: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啊:V星MS-7549 VER1.4主板有复位不跑码是哪一部分的问题啊?这款板什么元器件容易坏啊?

网友:
楼主思路真是太棒了,步步到位,步步惊心。

网友:
有经验有理论,高手

网友:
thank yo for your great repair ide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啊:V星MS-7549 VER1.4主板有复位不跑码是哪一部分的问题啊?这款板什么元器件容易坏啊 ...

打下CPU到桥之间AD线阻值。

网友:
V星就喜欢坏小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下CPU到桥之间AD线阻值。

那么多元器件都要打啊?阻值是多少才算正常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元器件都要打啊?阻值是多少才算正常啊?谢谢

我说的上CPU假负载测量CPU到到桥之间AD线阻值,阻值正常为几百多欧姆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故障是有复位不跑码。量了各大供电都正常,时钟有0.4V,PCIA15脚有3.3V,B16脚有1.6V。电压都正常啊,就是不跑码。各位大神快来帮忙分析呀,小弟在此先感谢各位大神!大神们快来指教指教啊

网友D:
这个芯片只有V星上有吗 我遇到两次都找不到芯片 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只有V星上有吗 我遇到两次都找不到芯片 最后放弃了

这个芯片在V星主板上比较常见,其内部应该存在分压程序。

网友E:
7脚不是两个电阻分压吗,怎么会是1。8V呢,

neco -6 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上CPU假负载测量CPU到到桥之间AD线阻值,阻值正常为几百多欧姆正常。

谢谢大神    但是我没有CPU假负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7脚不是两个电阻分压吗,怎么会是1。8V呢,

什么7脚?V星785GTM-E45(MS-7549 VER1.4)有复位不跑码你会修吗?指教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什么7脚?V星785GTM-E45(MS-7549 VER1.4)有复位不跑码你会修吗?指教下

就是U2的七脚,不是R43和R36分压的吗,R43上端不是1.8V吗,,那R43的另一脚也就是那七脚肯定低于1.8V吧,这点搞不明白,麻烦你解释下,谢谢,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看了之后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U2的七脚,不是R43和R36分压的吗,R43上端不是1.8V吗,,那R43的另一脚也就是那七脚肯定低于1.8V吧, ...

你要知道U2的7脚是由1_8VREF经过R43的2K限流电阻得到的,并不是分压,如果是经过R43和R36分压得到的话,这里7脚得到的电压值是明显低于正常1.8V不能完全开启UP6103S8 工作的,即1.8VREF电压为UP6261 8脚在待机时候得到5VSB供电和南桥发送的串行总线读取硬件信息之后就会从7脚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7脚不是两个电阻分压吗,怎么会是1。8V呢,

不是,这里的1.8V应该是UP6261芯片7脚内部发出,由两个电阻分压产生的也是基准参考电压。

网友:
neco讲的太专业了

网友B:
neco你是做什么的?你说要上CPU假负载测量CPU到到桥之间AD线阻值,可是我没有CPU假负载啊,那要怎么测啊?AD线是哪一条线?neco麻烦你解答下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co你是做什么的?你说要上CPU假负载测量CPU到到桥之间AD线阻值,可是我没有CPU假负载啊,那要怎么测啊?A ...

没有假负载可以找CPU座对应测试点进行跑线测量,AD线就是CPU座拐角到北桥之间主板背面的数据信号传输线。

网友B:
谢谢neco大神,非常感谢你! 你怎么对这些那么了解啊?你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neco大神,非常感谢你! 你怎么对这些那么了解啊?你是做什么的啊?

这是我平时的经验积累,目前业余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
图纸就是指路明灯啊

网友F:
“查图纸这个7脚Vref是由1_8VREF经过R43的2K限流电阻得到的,正常应该为1.8V”这个好像分压吧,1.5V左右正常。  但是你这个分析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neco -1 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图纸这个7脚Vref是由1_8VREF经过R43的2K限流电阻得到的,正常应该为1.8V”这个好像分压吧,1.5V左右正 ...

7脚工作电压为1.5V左右状态这个UP6103S8应该没有工作产生内存供电,为了验证你的想法,你可以用可调电源加1.5V电压到7脚进行测试,注意控制好输出电流值就行。

网友G:
楼主这里比较好,换了芯片就好了,我有个芯片换了 MOS换了 还是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里比较好,换了芯片就好了,我有个芯片换了 MOS换了 还是不出电压

换芯片之前,可以先测量下本身工作条件。

网友:
很详细,,看了喜欢

neco -9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