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电问题求助帖

楼主(2014-04-17):
手里有好多板,跑马亮机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没有思路求指点,差不多都是N61和770之类的,还有两块是有33M时钟,没有100M时钟,同样没思路...

网友:
NV芯片组进系统掉电先考虑桥问题,AMD芯片组北桥散热处理好。

网友:
基本上是桥的问题

网友:
掉电问题确实难修!

网友:
手头一块g-w5n78r200主板 能自检-后花屏-一秒钟后掉电  未解?????/??

网友:
我的思路是,先查短路,然后按照时序查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话,说明某些地方不良,放烤箱烤板。再不行,查北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