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MA770-DS3-不跑马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17):
GA MA770-DS3-看主板很漂亮,全 固态紫电容 插上AMD 5000+ 2G DDR2测试卡TT ATX 触发通电不跑马
在坛里查询总结为COM口芯片和时钟芯片此故障率高,吹下COM (嘿嘿~~不要此芯片了)同时加焊时钟芯片ICS 9LPRS477BKL   8356633  IND   0803  ,再开机跑马正常了,小喇叭声音1长2短(没插显卡)高兴呀!!后来再冷开机又不跑马了,COM芯已去掉,看来不是它的问题,就加热时钟芯片,后开机立即跑马了。再冷开机又不行了,重新加焊也不能冷开机,补上COM芯片,网定了块ICS 9LPRS477BKL后天回来,先上个热乎图。

补充内容 (2014-4-29 14:11):
几天前换上购得时钟芯片 ICS 9LPRS477BKL---不是拆机件,是全新件,主板修复,几天来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
你是论坛里人好好人!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修得多干脆,完全经验维修吧,至少楼主也得测测经过吧,电压,复位时钟

网友:
学习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A:
时钟芯片出问题在其他牌子的板子还是不怎么出现?技嘉的板子多吗?

网友:
时钟芯片出问题的真的 不多

网友:
这款通病最多了??顶一下吧

网友:
有没修好啊。没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出问题在其他牌子的板子还是不怎么出现?技嘉的板子多吗?

电路设计吧

网友:
这板子的故障现象时什么啊。。是不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啊

网友:
com口芯片是哪个芯片啊,为什么加热能亮冷了就不行了,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附近的电容和晶振代换一下再买时钟啊

网友:
说详细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