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白屏 但能进系统 求方案

楼主(2014-04-17):
我遇到一个三星电脑 ,白屏但能进系统 这是哪的问题呢 请大神们赐教 。谢谢了
电脑

网友:
楼主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没图 啊 白屏你不会没见过吧 不用图的

网友:
白屏 一般是屏供电没有

网友:
屏线,屏代换试试

网友:
连个型号都不说 你是干什么

网友:
..3V屏供电有没

网友:
拆开看下屏吧

网友:
3星R18型号

网友:
屏没问题屏线也没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 吹下显卡好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