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维修第一台笔记本手记

楼主(2014-04-17):
十年前修过显示器,主板啥的没修过,最近闲的没事干,在小区找了个免费地方做维修,正好前几天送上来一台ASUS 8xaaf,故障现象是:随机性能开机,据客户反映他就差CPU和主板没换了,好吧。拆机加电测试(没有专业电流表,看不了待机电流,看来以后得备一个了),观察+触摸CPU,南桥,北桥都有温度,CPU风扇可以转,外接显示器也不亮(看来不是屏线问题,其实看LED灯显示也能判断,大写灯与无线灯不亮,应该未正常启动),根据客户反映,随机性能开机,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根据故障现象与此机的IC焊接,感觉北桥虚焊可能性比较大(北桥没上胶封,南桥与显卡都上胶封),上风枪补焊北桥,加电,成功点亮屏幕,测试2天,开机成功率100%,至此修复应该完成,交付客户。

总结下:
1. 工具方面需要补全电压电流计,以方便判断故障点;

2. 技术方面,需要补充详细的主机加电流程以及配套电路图关键点的测试;

3. 此次修复成功,运气占了很大比例。

网友A:
这台机器是不是AMD芯片组的,是不是K40AB?

网友B:
风枪补焊很快就返修了,上BGA吧

网友:
高手  过然是高手

网友:
运气也是技术了 一部分啊

网友:
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大手太多了。。。。看你们说风枪加焊我就老羡慕了。。有时间要试验下,每次都BGA,感觉没啥挑战涅

网友:
厉害啊,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是不是AMD芯片组的,是不是K40AB?

是的。就是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补焊很快就返修了,上BGA吧

没有专业BGA设备啊。

网友C:
可能是通病吧 是不是AMD的北桥呀

网友:
顶得过一个月就不怕拉

网友:
这样返修率很高的,可能用上一段时间可能没问题,用上一两个月估计要返修了

网友D:
太牛了。风枪也能补好北桥芯片虚焊。不过还是建议用BGA     高手高手   顶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通病吧 是不是AMD的北桥呀

是AMD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牛了。风枪也能补好北桥芯片虚焊。不过还是建议用BGA     高手高手   顶顶顶

没有锡珠和BGA,只有一把破风枪,没办法了,硬着头皮上了。

我觉得风枪补焊时一定要注意两点:
1. 观察周围焊锡是否到可融点了;
2. 千万不要用要东西压桥,导致短路将会很杯具,尽量用重力作用。

网友:
我也是新人啊。相互学习咯

网友:
又送回来了,怀疑上次没上松香水,上点松香水继续补焊北桥,开机正常,冷了一天后,无效了,看来北桥应该关系不大,一怒之下,补焊下GPU,补焊时加了些助焊剂,上350度加热,感觉焊熔化后,慢慢撤离主板,目前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