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故障求助 和坛子里面的兄弟们的usb口通病不一样

楼主(2014-04-17):
很奇怪了 这台机开机看电流也是正常了的 就是不显示 先在是到1安左右就不上了 但是打波形看起来就是过显卡了的  但是我的USB接口和数据线对地阻止是正常的啊 5V也是正常的  显卡也做了   刷BIOS现在不触发了 下午BIOS芯片到了再刷地方看看 但是我的JLVDS2接口的 2 4 6脚是没有电压的 相连到Q4三极管 发现2、4、6、脚供电(+lcdvdd)没有  相连L6电感到Q4的1脚D极 无电压Q4的2脚G级点有4.5v电压 3脚的S极+3VS有  还没有搞定 奇怪了 论坛没有这个类型的维修帖子 我的大小写等还是可以亮的  音量调节的触摸也是可以亮的

网友:
集显的板子?

网友:
不是每一台都是通病啊 ,你确定跑马到了显卡了 还是过了啊 ,目标你确定了以后在下手啊 ,这样就束手无措了 。呵呵 慢慢搞吧兄弟不急哦

网友:
屏供电坏了外接能量吗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

网友:
这个你看看1.5vmos管转换1.5v的供电!上次有一个烧掉了。

网友:
先确定问题了 在换件 要不然机器没修好 还搭了芯片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板 显卡做了 确定是没有问题  现在淘宝回来的BIOS刷了以后可以听见滴滴2声 但是屏幕还是没有显示 Q4三极管去掉了我直接链接了3.3  但是屏幕隐隐约约的看见青屏一闪一闪的 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
外接是不显示的

网友:
键盘切换了也没有反应 看波形确实是过显卡了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有些要进系统了,再切换外接的吧?

网友:
我的机器一模一样 求解啊

网友:
你是量那里确定过了显卡的

网友:
要是我的话直杀显卡

网友:
会不会哪里短线呢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不亮的,是南桥有问题,看看起来和USB一个吊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