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电流到0.51不动

楼主(2014-04-17):
联想Z470,电流到0.51不动,刷了BIOS,更换了内存还是老样子,没插内存电流要小些。求思路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挨个测量了再说

网友:
显卡没有动作,电流就上不去

网友:
过内存了啊。。。不妨下个图纸 测测各路电压。。看哪里 没一供电

网友:
看看哪里是不是少电压

网友:
对了。。。刷bios是在主板正常工作了,但是没有显示 ,,才刷的

网友:
bios没刷好?

网友:
很可能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查条件,去查始终和复位把

网友:
是复位不正常,PLTRST#电压不正常,一会儿2V一会儿2.8V,不断变化着,将RTL81111E芯片取掉,正常亮机。

网友:
全板电压扫一遍啊,会有发现的

网友:
看看别的地方有电压没

网友:
我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Z470进水了,有待机0.01就是不开机请求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肯定缺电压 各大电感电压都测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