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启动风扇转几秒,带异响怎维修

楼主(2014-04-17):
有个金河田300W电源刚开始是紫线有5V待机电压,绿线无电压,把AZ7500换了后,绿线3.25V电压,短接启动电源风扇动几秒又停了,这过程好像带有响声!我把各路输出那三个管子分别拆下来通电还是那样!请教一下大家维修思路,本人在自学一点维修基础,准备年底到基地学习。谢谢!!!

网友A:
最好买个一样电源对着换;那样学的快

网友B:
电源保护会有“吱”的一声,你换过7500,应该检查一下推动管有没有坏,还有13007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保护会有“吱”的一声,你换过7500,应该检查一下推动管有没有坏,还有13007功率管

好,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个一样电源对着换;那样学的快

很老的电源,想买都买不到了!

网友C:
估计是电容鼓包、漏液或者容量降低引起的。仔细检查一下子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容鼓包、漏液或者容量降低引起的。仔细检查一下子看。

好,想问下电容问题应该不会几秒就停,我没加负载就停了,给我感觉什么短路似的!(纯新手想法)

网友(点评):
那你有测量三个输出电压正常吗?负电压有没测

网友:
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