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U盘做两个引导的方法,谁会。

楼主(2014-04-17):
论坛里面哪个大虾,会将一个U盘做双引导,两个PE,我见到过这样的,但是我不会,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这类信息。我只知道那种引导,一个PE是虚拟光驱加载的,另一个PE就是普通大家都知道的PE,我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弄的,求论坛大虾指导下。

网友A:
有这种技术么??我怎么没见过  在说U盘就一个PE就够了还要两个PE做什么用?

网友:
我就是见过所以才来请教群里的大神呀,没截图,所以没法说,网上也查不到这类的资料,这种U盘的原理就是在U盘里面做一个加载的虚拟光驱,然后U盘本身再做一个PE,所以引导的时候就有两种PE,但是确实一个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技术么??我怎么没见过  在说U盘就一个PE就够了还要两个PE做什么用?

我就是想学习这种制作方法呀,还可以直接把系统放在虚拟光驱上,直接就加载装系统了,比较方便嘛。

网友B:
就一个U盘的PE   还有一个是镜像系统的P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U盘的PE   还有一个是镜像系统的PE,

对呀,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呀,你知道方法吗?

网友C:
这个一般人都不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人都不会吧

所以才要弄会嘛,那样偶就不是一般人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才要弄会嘛,那样偶就不是一般人咯

这种U盘就是我原来在别人电脑店看到的,我现在在市场里面,也没见到一个用那种U盘的,一般的都是单个的PE.

网友:
没啥好区别的,就两个有个PE而已,

网友E:
量产一个,然后再用电脑店做一个就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量产一个,然后再用电脑店做一个就成了

具体步骤哇,还有做的工具呢,

网友:
我的U盘量产过的变CD 可进WIN8PE XPPE

网友:
我怎么没见过  在说U盘就一个PE就够了还要两个PE做什么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具体步骤哇,还有做的工具呢,

在u盘之家下载适合你的u盘的量产工具,进行量产。成功后在下载个u盘工具如:电脑店u盘工具,再做一次,就能用usb-cdrom和usb-hdd几种方式进pe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u盘之家下载适合你的u盘的量产工具,进行量产。成功后在下载个u盘工具如:电脑店u盘工具,再做一次,就 ...

适合我U盘吗?  那怎么判断适不适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适合我U盘吗?  那怎么判断适不适合呢?

通过芯片无U盘量产教程

网友E:
U盘量产工具详细图文教程

2012-10-26 13:43:10|  分类: 一些杂乱的收集 |举报|字号 订阅
下面我们以安国AU6981、AU6982主控的量产工具为例来介绍U盘的量产过程。
  1、先双击运行量产工具“AlcorMP.exe”,进入主界面,如下图1所示:

  图1 AlcorMP.exe
  2、进入主界面,如下图2所示:

  图2 AlcorMP主界面

  3、插入U盘,量产工具自动识别U盘使用的flash的信息,如图3所示:

  图3 量产工具自动识别U盘使用的flash的信息

  4、如果不想进行其它复杂的设置就点“开始”,就可以量产格式化了,如图4所示:

  图4 量产格式化

  5、量产完成后,关闭量产工具并重新插拔一次U盘即可使用。
  如果想对U盘进行一些详细设置,就必须到“设置”里去看看。点击“设置”会出现如图5所示:

  图5 U盘详细设置

  提示你输入密码,你直接点确定就OK了(多数量产工具初始密码默认都为空)。
一、存储器类别,如图6所示:

  图6 存储器类别

  Flash类型——显示当前Flash芯片的类型。
  Flash数量——显示当前检测到的Flash数量,也可手动设置。
  RW Cycle Time——读写的周期时间。
  禁止自动检测——如果勾选此项,即可手动在下拉框中选择Flash类型,反之由量产工具自动检测和识别。
  高级格式化——直接读取原厂坏块信息,适用于原装未量产过的Flash。速度较快。
  低级格式化——写数据到Flash再读出来比较来确定坏块,因此速度较慢,如果Flash已经被其他厂牌主控量产过,请选择此功能。
  级别:检查返回状态——检测Flash Erase或Write命令的返回状态。
  不检查返回状态——不检测Flash Erase或Write命令的返回状态。
  6983设置:如果正常量产无法通过,则勾选6983设置中的两项,但这样Flash读写速度的内部操作会更慢。
  分类扫描分为U盘速度优先和U盘容量优先。
  U盘速度优先——U盘的读写速度为先取条件,容量次之。
  U盘容量优先——U盘的容量为先取条件,不考虑速度。
  高级格式化——直接读取原厂坏块信息,适用于原装未量产过的Flash,量产速度较快。
  低级格式化——全面扫描的低级格式化分为全面扫描和快速扫描两大类,全面扫描又分为三个级别,快速扫描则分为五个级别。
  全面扫描对Flash的所有位置进行检测,若USB信号较差, 推荐使用全面扫描。
  快速扫描对Flash的部分位置进行检测,提供快速的方式来得到Flash的大致容量。
  (注:快速扫描和选择ECC都可能会造成U盘不稳定,请谨慎使用)
  分类扫描速度优化设置:部分Flash支持多Block操作,对此类型的Flash加快扫描速度,但是有些Flash不支持此项操作。
  ECC——在进行低级格式化时,可容许1个sector错误的byte数,根据Flash的状况可做不同的设置。ECC=0时最严格,低格出的Flash最稳定,容量较低。ECC=4 时最宽松,容量较大,可能会存在一定风险。
  重新量产——此选项直接读取坏块信息,无需低格,所以这一项是针对分类扫描量产过的Flash。
  导入配置、导出配置——可以导入你以前的设置或保存现在的设置。
  其它设置:量产后擦除Flash——量产完成后擦除Firmware,以便再次量产保留坏块。
  Flash筛选——快速扫描Flash,取得Flash的坏块数和容量等信息。通过调整扫描块数的百分比和低级格式化的级别来调整筛选时间。扫描块数的百分比可以调整扫描块的数量;低级格式化的级别可以调整扫描单个块的速度。

  二、装置方式

  图7 装置方式

  在这里可以设定你需要的U盘模式。
  我们一般是选普通盘(即可移动磁盘),如果不想自己的U盘被别人使用,就选加密盘吧,这时需要在加密盘设定框中输入密码。
  分区设置可修改U盘卷标,每个盘符卷标可由11个字符组成,支持中英文,一个汉字占二个字符 (双盘符时,另一部份默认卷标是可移动磁盘)。
  分区设置的鼠标滑块表示各种类型盘均可分区,只须拖动滑动块到“分区设置”滑块中的某个位置,将会根据你的需求对U盘进行容量的调节。
  LED设置,这里你可以设置U盘空闲时国LED是熄灭还是亮起。
  二次开发设置只是针对需要做通过隐藏区来开发其他方面的软件的产品,在普通情况下用户是无法访问的,所以在做普通盘的时候隐藏区一般设置为“0”。

  三、U盘信息

  图8 U盘信息

  VID……………………卖方ID,由4个16进制的字符组成
  PID……………………产品ID,由4个16进制的字符组成
  客户信息……………最长由8个字符组成,可为中英文字,一个中文占用两个字符。
  产品信息……………最长由16个英文符组成。
  序列号设置是真正量产才用的到的了,我们不用管它。

  四、坏磁区

  设定Flash的坏块管理,如图9所示:

  图9 坏磁区

  自动计算容量——根据Flash的坏块数,自动计算出U盘可使用的总容量,可量产出最大容量。
  动态设置——额外保留区块数。
  固定容量——筛选“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的U盘容量为合格容量,当实际容量大于设定容量时,则量产出设置的最大值,反之则判定容量不足。这几条也是只有真正量产才会用到的。

网友(点评):
复制粘贴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U盘量产工具详细图文教程

2012-10-26 13:43:10|  分类: 一些杂乱的收集 |举报| ...

好的,谢谢了昂,

网友:
两个引导?我们这里没有人用   安逸不哦    两个引导拿来干嘛   一个加够了啊

网友F:
楼主可以将U盘量产成为一个CD光盘和U盘,这样就可以做成两个引导了,一个是光盘引导,一个是U盘引导,但是量产的话会降低U盘的寿命,我发前做过,现在我买的新U盘都不敢量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将U盘量产成为一个CD光盘和U盘,这样就可以做成两个引导了,一个是光盘引导,一个是U盘引导,但是 ...

还会减寿命哇,无语。 你用多久就坏了呀,如果时间太短的话,我就不做了,那太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会减寿命哇,无语。 你用多久就坏了呀,如果时间太短的话,我就不做了,那太容易坏了。

这个能用多久不能确定,看U盘质量吧,但是确实会减短U盘寿命,不过放心,也不会那么容易坏,只不过没有原来那么耐用罢了!!

网友:
要这么多引导干嘛呀?一个就够哎

网友G:
整这么复杂,要看你的U盘支不量产分区,要支持的话就可以搞定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整这么复杂,要看你的U盘支不量产分区,要支持的话就可以搞定了。就这么简单

偶 U盘也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整这么复杂,要看你的U盘支不量产分区,要支持的话就可以搞定了。就这么简单

我想问问这个量产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等待分享答案有成功的吗一个U盘2个PE

网友:
网上买一个也才几十啊

网友:
吼吼 我做成功一个了,U盘是金士顿的。用的深山红叶Pe工具箱,带检测内存的,问别人这个Pe不错

网友:
还是没有看懂哦,可以再详细点吗?

网友:
不喜欢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E:
U盘量产工具详细图文教程

2012-10-26 13:43:10|  分类: 一些杂乱的收集 |举报| ...

最少它是一个实用的教程

网友:
UEFI模式吧。

网友:
这个都是量产出来的, 我金士顿的主控芯片群联,我就量产了CDROM和USB PE   我安装两镜像,WIN7_64安装版和WIN81的安装版,打算在搞一个慧荣16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才要弄会嘛,那样偶就不是一般人咯

找到没,教教我吧

网友:
也挺难的 还是用2个U盘吧

网友:
没那么难的,找一个合适的GRUB写入,再通过GRUB启动多操作系统

网友:
还有这样的功能,期待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
多谢多谢      不错回头我也做一个

网友:
我见过两个PE,不过一个是32M,一个是84M,是防止某些机子进某个Pe进不去备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种??

网友:
通过芯片无U盘量产教程

网友:
好想不能实现吧

网友:
简单啊 一个量产 一个USB-HDD

网友:
引用 网友E:
U盘量产工具详细图文教程

2012-10-26 13:43:10|  分类: 一些杂乱的收集 |举报| ...

保险么?我量产坏一个U盘之后我就不敢瞎弄了 ...

网友:
分区  做2个 就可以了

网友:
百度一下,很多

网友(2014-11-17):
15楼正解..

网友:
U盘这么便宜,可以多买个么,
但这个技术可以研究研究。有时间的话。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看着   好像做起来很麻烦啊

网友:
看样子好像很牛!有空试试!

网友:
好鸡肋的功能啊呵呵

网友:
我的自己量产过 。后面的U盘用U盘大师启动的。效果还可以。用了两年多没坏,

网友:
有必要弄那么复杂吗?还不是一样用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