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不过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4-04-17):
顶星主板主板内存不过电压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CPU或者NB吧 ,这的看你是INTER还是AMD了

网友:
楼主检测过程描述的不够详细,不好解答

网友:
换内存  查 内存供电  SPD  等等

网友:
芯片组是哪一个都不 知道怎么 修 啊

网友:
查工作条件

网友:
上假负载查供电时钟,数据地址线

网友:
说再详细一点 没下文了 起码代码发一下 顶星桥坏的多点是真的

网友:
内存电压,bios

网友:
估计是板卡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