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笔记本电脑开机后点重启不能重启直接就关机 了?

楼主(2014-04-17):
华硕A43S笔记本电脑开机后点重启不能重启直接就关机 了?请师傅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做个系统试试嘛,或换硬盘试试再说

网友:
不行的话拆机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异常,是不是太脏,有没有霉点之类的

网友:
要不换换内存CPU之类的,总之,要多试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