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8系统的运行在哪里?

楼主(2014-04-17):
WIN8系统的运行在哪里? 我要打开CMD做PING命令发现我找不到运行了
win8系统

网友:
我就装过几次WIN8,还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如果WIN8有任务管理器,那里面就有运行,没有的话就不知道咯。

网友:
按键盘上的WIN+R

网友:
按住菜单键+R

网友:
win8和win7的装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
win+R直接在里面输入命令就可以了,现在直接8.1 就有得呀

网友:
恩,按住win键+r就行了

网友:
其他系统也是WIN+R,win8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