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17):
拔下电池,接上可调电源,0.00无待机,主板坏,拆机,散热口有海绵灰了,堵的厉害,有可能是就是温度高坏的,测无B+,仔细观察下主板,上面U80型号为LM393中间炸了个洞,不用多想,直接换,换后有待机,0.08偏高,测3V 5V 没有,待机芯片51120 ,测22,供电正常,测19 21,19脚无3V ,21脚5V线性输出正常,测19脚对地阻值,短路了,不知道是什么短了,烧吧。接上电源,1V慢慢加EC KBC1091发烫,EC坏,拆掉,3V出来了,从料板HP 4416S上面拆了个EC,换上,待机0.03,待机电压3V 5V出来了,开机,一路跳变,正常了。

HP6930P纬创Karia集显 (07208-2 48[3][1].4V901.021).pdf

6930图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维修流程挺清晰的

网友:
要是天天修这种机子真好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活做的干静利落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讲的详细点就好了 最后做出电路的分析 光有维修过程 简短几个字概括   让我们这些读者意犹未尽 如果能做出电路的分析 我们会收益很多

网友:
有些问题,能简单就简单处理,碰到需要分析的电路,再具体分析。要不头得修大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图纸。正修一台大短的机器。

网友(2014-07-18):
有遇到过DELL的触发掉电要原装电源的,HP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想到这么久了还可以继续发帖。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机型。是线性3V短路,。吧EC1091拆了就不短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好。由于下班了就放到明天来修,。今晚查下资料。楼主的很有帮助。

网友:
高手,
思路很清晰,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