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31s不进系统

楼主(2014-04-17):
开机系统界面就死机了,BGA做了,系统换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有高手都指导下没?

网友:
HP机子就是麻烦  祝你早点解决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把另外一个主板装上,就正常,确定外设全都没问题,不晓得该咋整了

网友(2015-07-22):
硬盘接口处有3v.5v么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说不上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