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0AB 键盘不能用求救

楼主(2014-04-17):
华硕 K50AB  板号 K40AB  版本     REV1.3
屏幕15.6寸
键盘带数字键的,用普通14寸的键盘完全没问题,用原来的键盘按键错乱,键盘买了一个新的也一样,新的键盘拿到14寸笔记本上用也是按键错乱
键盘电路到EC完全通的,对地阻值也正常,请问哪里问题哦?

或者有没有K50AB的BIOS给个,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救救你  希望你早点解决

网友:
刷BIOS 吧  。15.6 和 14的 程序不一样 。 没见到 15.6的键盘 多出数子键位吗  外接键盘  系统下 刷 就可以了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EC

网友:
嗯,刷BIOS好了

网友:
就是这样啊

网友:
也遇到过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如果告诉客户,不知怎么报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