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IG41M REV;1.0不通电

楼主(2014-04-17):
此主板拿来故障不通电 、开关电池都有电压    南桥也做了还是一样   有没有知道的 ?图纸

网友:
不上电请查南桥的5大待机条件,主板很多没对应图,按通用测量点进行测量。

网友:
你开机 看看EC上有没有 跳变信号 还有SLP#4信号有没

网友:
那么果断 干南桥》》???别那么急  不得以在搞

网友:
5大待机条件和3大触发

网友:
我的也是 貌似是bios的问题 正在找

网友:
看看是不是RTCRST这个信号偏低,偏低也不促发。

网友A:
我有份图字,I/O是SCH5147,需要我就传给你

网友:
这块主板修过4片,只有一片修好就是更换南桥32867晶振,其它三片换了晶振故障一样没变不能触发,IO是用:SCH5147,其它脚位电压都正常,就是南桥不发出SLP-S3#到IO的89脚,修不出来不知道原因没有图纸。附SCH5147上电时序图:

网友:
哎     都谢了。 没有修好客户拿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份图字,I/O是SCH5147,需要我就传给你

图纸传上来,我正需要,谢谢了

网友:
怎么传不上去啊

G41T-LMF(R63007)Schemation.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传上来,我正需要,谢谢了

图传上来了,希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