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pu供电pwm拆除 为什么烧主板?

楼主(2014-04-17):
1.月饼老师说 拆了cpu供电pwm芯片 会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炸声音,烧mos管,但是我觉得不装pwm芯片 上管的g悬空
上管是出于截止状态的  怎么会烧呢?
2,还有pwm芯片boot脚的自举升压电路 我也不太懂?
3,还有个基础问题:规定电流方向是正电荷移动方向  但是金属导体中只有带负电荷的电子流动  也就是说电流是从
负极流到正极  那上图我就看不懂了啊  电流从负极流到c2的正极给电容充电  电子应该都被冲到了c2负极   怎么又会给
负载cpu供电呢?

网友A:
拆芯片,要想上电的话,必须拆掉上管,否则上管输入电压直接加到后级。同样后级电感也不能拆掉上电.

网友:
19V直接过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芯片,要想上电的话,必须拆掉上管,否则上管输入电压直接加到后级。同样后级电感也不能拆掉上电.

看电路图 应该是g级无电压  上管截止啊 怎么会有电流呢

网友:
1,你拆了电源IC后,上管的工作状态是不稳定的,导通也是有可能的。
2,你的电路图中没有自举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 应该是g级无电压  上管截止啊 怎么会有电流呢

我是好学生,没试过, 你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C:
上电实测过,同上电不上CPU不上假负载,高管G极为低电平,低管G极为高电平,至于升压电容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芯片输出的控制信号也就是所谓的脉冲方波信号需要芯片内部的放大器发达后输出,升压电容一般会一头接芯片同时连接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供电的负极,结电容和芯片的BOOt脚。
开机时电源通过二极管正负极,给芯片内部的放大器一个激励电压,相当于启动电压,使其启动,输出控制信号。驱动高低管,轮流导通产生供电,为了曾强芯片的放大器的驱动能力,必须给其一个更高更加稳定的电压,于是乎就有了一个所谓的升压电路,当下管导通时电源经二极管正负极给电容充电,充电回路为二极管正负极电容上端,电容下端,下管D极,下管S极。此时电容极性为上正下负,会储存电压,你就想象成一个电池好了,上正下负,
第二阶段,高管导通低管截止,经电感产生供电,此时电感产生的电好比是另一个电池,它的正极接电容的下端好比两个电池串联,这样电压叠加,从而电压就升高了,先说这么多吧,
全部手工打字,希望你能对着图纸看一下,剩下的问题还望高手解答,论坛不乏高手,你们都出来啊,帮助别人,自己也得到了总结,活跃论坛氛围。共同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实测过,同上电不上CPU不上假负载,高管G极为低电平,低管G极为高电平,至于升压电容的问题,我的理解 ...

关于我的第三个问题  我经过查看资料基本能解释了

电容是由正负极板中间是绝缘层制作而成,所以电容相当于断路是不会有电流通过电容的,电流只是在电容的两端流动。当电容两端有电压的时候  电容有短暂充电的过程:因为电动势的引力 让电源负极电子吸引到电容的负极极板,而电容的正极板的电子也被吸引到电源的正极,从而导致电容的正极板里的电子丢失,原子带正电荷。这样就相当于带负电的电子从电源的负极流动到电源的正极,这是合理的,此时电容两端的电压慢慢升高,当达到电源的电压时候,电容停止充电,电路中就没有电流了。
如果此时断开电源,连接负载(I比如cpu)电容就开始放电,电子从极板负极到达cpu,根cpu里面的电子摩擦做工,最后回到电容的正极板,正极板的原子获得电子,慢慢的,电容两端的电压下降为0,此时也就无电流了。

所以电容内部是无电流通过的,电路中有电流通过,在电容两端会在充放电过程中产生电流通过,这里电容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它会阻止电路中电压的突变,也就是电容会使电路电压慢慢升高,慢慢下降,当电路中电压高的时候 ,电容充电使电压慢慢升高,点电路中突然无电压时,电容放电使电压慢慢下降。

隔直通交:隔断直流,很好理解:电容正负极板之间是绝缘体,所以电流是无法通过的。
                 通交流:其实也不是真的通,是感觉像通,因为电容中间绝缘体,不可能通电流。只是交流电的方向会随时间变化,一会从正极流到负极,一会从负极流到正极,频率中国是50hz  也就是每秒变化50次,电容不停充电放电,让人误以为能通过交流,其实根本就没通过。

还有个基础问题:电路中规定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为电流的方向,但是我们金属导体中正电荷在原子核中是不会流动的,流动的只是带负电荷的电子,所以金属导体电子是从负极流到正极的。

网友C:
楼主理解了就好,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顺便问下楼主,不装控制芯片,烧上管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学习了,以前我也一直以为拆了pwm后端应该不会触发的,结果上电会烧元件的。后端无负载了。电压直接输出了。水龙头止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理解了就好,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顺便问下楼主,不装控制芯片,烧上管的原因是 ...

我倒现在也不明白啊 不装pwm芯片 怎么会烧管子啊  应该g级无电压输入 s极也无电流啊   怎么会烧我也很糊涂  所以开帖子请教的

网友D:
不装PWM芯片,上管G极悬空,很容易被静电,或其他电打开,并且打开了,因为悬空,电压一直存在,上管持续导通,19V就流到了后级,静电电压都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PWM芯片,上管G极悬空,很容易被静电,或其他电打开,并且打开了,因为悬空,电压一直存在,上管持续导 ...

为什么是19v啊 现在cpu不都是12v进来的吗

网友:
台式机四角插口12V,笔记本公共点一般是19V

网友:
场效应管由于棚阻非常大,所以棚级电荷容易积累,如果让棚级悬空,在源极电场的影响下棚级容易感应上正电荷从而导致棚压上升MOS变成导通状态。

如果把棚极用一只电阻接地则可以避免去PWM芯片烧负载现象,但PWM电路为了追求快速的开关栅极都是浮接的。

电路是一个整体,不要随意的拆分开来看待:)

网友:
我也一直没搞明白这个问题,后来专门用可调电源调成12V,正极接场管的D极,地线接场管的S极,通电,也没见此管烧掉。

网友:
台式主板我一直是拆下供电芯片上电的,怎么一次也没有烧过了?

网友:
上管G极悬空好像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2014-06-18):
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烧,上管D极有12V电压,G极悬空,S极接下管D极。但是电路有有个元件有问题的话应该会引起连锁烧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