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过LOGO黑屏艰难维修

楼主(2014-04-17):
坑爹的联想Y460一台客户拿来时是过LOGO就黑屏,在论坛找了找发现不少哥们在吐槽。。。。。。。。。。。说显卡等都做了就是不行。。。。。。。但是有一篇帖子说是显卡背面L1坏了,于是直奔主题。。。。。。。。。。。。。但是K1没有坏。。。。。。。。参照图纸发现L1的1.8V木有。。。。。。。。。。。。。。于是查。。。。发现pq88木有过【1.8v转+1.8V_GPU】。。。。。拉线机器亮了。。。。。正常。。。。。。

网友:
经典的维修。

网友:
没过怎么会亮呢

网友:

可能是集显开机吧。。。。。。。

网友:
简单明了 思路清晰

网友:
这种靠点运气,要不很难查

网友:
很好,思路明了。

网友:
昨天晚上又过LOGO黑屏了。。。。。。。。。。。。。。。。郁闷啊。。。。。。。。。。。。。。。可能是1.8滤波不良吧,于是我把PC221, PC222给换了,目前还是正常的。。。。。。。。。。。。。。。。。。。。。。。。

网友:
多半还有问题  这样应该解决不了的

网友:
·很不错 上次修了 个进水的 过logo掉电 最后追其原因是 开机按键的事...蛋疼了 好一会...不过还行 半小时修复的

网友:
按照楼主的思路 我弄好了我的机器   我的机器是装独立显卡驱动黑屏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  学习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坏的现象和Y450小板那个问题差不多

网友:
我也有一台Y460黑屏的,明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