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电源板电压高

楼主(2014-04-17):
显示器电源板12V电压达到49V,5V达到15V,这个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看板上滤波电容有没有损坏的 鼓包‘或者是漏电

网友B:
查稳压电路,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上滤波电容有没有损坏的 鼓包‘或者是漏电

没有 电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稳压电路,反馈电路。。。

好的、谢谢、

网友:
换光耦.431试试

换了431和光耦就好了 具体哪个坏了不知道

网友:
最好把稳压二极管也换了!不然还会烧关偶和431的!

网友:
先测PWM芯片反馈脚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在往前面跑线,再查光耦、431、分压元件电路。反馈方面的问题,特别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