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

楼主(2014-04-17):
DJ1 09259-1M

板子故障是。能显示 不到1分钟 掉电
pm_slp_s4    1通道
PM_SLP_S3   2通道
板子是独显 的
是二修主板,加焊过 显卡 和桥 和EC 芯片
求助 大家 给我思路!!

网友A:
PM_SLP_S3  2通道
pm_slp_s4  1通道

PM_SLP_S3 开始掉电的!!!

网友:
pm_slp_s4  1通道

PM_SLP_S3  2通道 IMVP_VR_ON

网友:
掉电是很难修的,看各大电感的供电是否稳定(有没有杂波) 感觉CPU供电电容很容易出现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开始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迅维学员了,这种故障你这样去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大家都是一步一步在学习,不知版主对于此类问题有何高见?

网友:
pm_slp_s4  1通道

PM_SLP_S3  2通道 IMVP_VR_ON 2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开始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迅维学员了,这种故障你这样去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迅维怎么样去了的心理都清楚

网友(点评):
来迅维学过的。有好有坏。实话实说。

网友(点评):
同一个老师学出来的 的确是不一样的 理解不同 消化不一样

网友:
曾经修到过N4030不定时掉电,过程就不说了 全都干了  最后换了电源小板好的

网友(点评):
电源小板 早都换过了。不行。

网友(点评):
有人说 换 HM57 有可能会好!!

网友:
建议楼主参考http://www.chinafix.com/home.php ... 2099&do=profile这个学员发的帖子。

网友:
对比下公共点和待机电压这些啊。还有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_SLP_S3  2通道
pm_slp_s4  1通道

这个思路,说是不好说的, 你去看下我帖子看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
37页THERMTRIP_VGA#       ,,还有PURE-HW-SHUTDOWN#连接的三极管及电容  ,测测

网友:
你这样去抓没有什么意义,我之前修了一台SL410K 不定时掉电,最后是重置显卡OK的 ,

网友:
修过一台冷机要开好几次,才能开起来,能开起来后都可以

网友:
之前有碰过一台  是ec旁的两个电容

网友:
板子已经修好了!!是 温控电路的问题。这板子 风扇 让 别人改的常转。该回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