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 一枚电阻引发的不触发!

楼主(2014-04-17):
此机待机+3VPCU  +5VPCU正常,EC BIOS也有波形,按下开关,EC95脚NBSWON#有高低高的跳变,75脚
RSMRST#有高电平发出到PCH,PWROK_EC也有高电平,还是从最简单开始,刷个EC BIOS吧,刷了故障一
样。

待机都出来了,基本条件也符合,为啥不上电。经仔细测量,发现+15升压电路有问题,此处只有2.3V
左右,明显不对,如图:

+15V是+15V_ALWP通过PR132而来,+15V_ALWP通过PD3,PD4,PC76,PC77等升压而来,断开PR132,经测
量,有13.5V左右电压,+15V_ALWP正常,由此可见,升压电路没问题,问题出在+15V的后继,继续看图
纸,+15V去的地方不多,就一个一个断开电阻,如下图:

当断开PR25时,+15V_ALWP电压恢复正常,按开关,每次都能触发。但PQ38肯定不能导通,+1.5V_GPU电压肯定不出。继续测量,触发上电后
PG_1.5V_EN有高电平发出,PQ38的+1.5VSUS也正常,这样,问题就简单了,故障就出在这了。测量PR25
,发现这个1M的电阻,阻值明显偏小,在板上量的时候只有几十K,直接更换一枚1M的电阻。故障排除

网友A:
客户不修了,正在弄报废中……MD,想骂人啊

别整的没法修了 没准还会回来 简单处理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不修了,正在弄报废中……MD,想骂人啊

是嫌太贵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不修了,正在弄报废中……MD,想骂人啊

修好了怎么说又不修了呢,那不赔了,拆二件下来做工钱..........

网友:
想问楼主,电阻一般都是变大,这次是怎么了 阻止竟然变小了,是别人做的故障么 哈哈

网友:
通病啊,脑子一段路一直修升压电路,

网友B:
PWROK_EC不是触发后才为高电平吗?怎么可能是触发前呢?

网友:
有时候找不到1M的  我找个470k的也能用。

网友:
   客户经常做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工钱太高了客户接受不了啊

网友:
做维修最怕这样的,弄了半天客户又不修的

网友:
直接把主板换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不修了,正在弄报废中……MD,想骂人啊

碰到这种客户真的很让人无语 TMD以为我们是免费服务检测的 下次都应该收个100元检测费 浪费了精力和时间加感情

网友:
这机子 没有 15升压会不触发?没有这个 15V不是应该可以触发但没有转换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OK_EC不是触发后才为高电平吗?怎么可能是触发前呢?

按开关的时候测的,电流有变化,从0.2到0.3

网友:
严格讲这个不是不触发.楼主请斟酌

网友:
经常有这样的客户,无语了,楼主技术还是刚刚滴

网友:
诶    遇到了 没办法

网友:
客服不修,都是黄牛搞的鬼。

网友:
弄好了,客户不修了

网友:
怎么样?客户不修就回收啊。看是不是真心不要这个机器了。如果他不卖,那就对不起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就是15V没有 导至没有转换南桥的待机电压,我想问下这个PWOK EC信号什么时候产生

网友:
今天 刚好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一样的的解决方法。谢谢版主的经验。

网友(2014-05-20):
电阻阻值能变小???在路量也不准确啊

网友:
行业不好做呀.

网友:
好帖子 看你教程修好了 值得学习

网友:
电阻偏小还是比较少见,大多电阻坏都是偏大了

网友:
楼主报了多少钱不修了 我与到不修的低声下气的和客户说好话 然后还降低价格 不能眼睁睁的煮熟的鸭子飞了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触发掉电维修的。换了主板上的PQ19解决了